[PCB] pcb隔离与保护电路检查建议

楼主(2023-11-30):
① 浪涌抑制器件(TVS管、压敏电阻)对应的信号走线尽量表层,短且粗(一般10mil以上);

楼主:
② 不同接口之间的走线要清晰,不要互相交叉布线;

楼主:
③ 接口线到所连接的保护和滤波器件布线要尽量短;

楼主:
④ 接口线必需要先经过保护或滤波器件再到信号接收芯片;

楼主:
⑤ 接口器件的固定孔要接到保护地上,连接到机壳的定位孔、扳手要直接接到信号地;

楼主:
⑥ 变压器、光耦等器件的输入输出地要分开处理(两端使用不同的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