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DAC输出正弦波实验

楼主(2023-11-30):
1.DAC 简介
DAC 为数字/模拟转换模块,故名思议,它的作用就是把输入的数字编码,转换成对应的模拟电压输出,它的功能与 ADC 相反。在常见的数字信号系统中,大部分传感器信号被化成电压信号,而 ADC 把电压模拟信号转换成易于计算机存储、处理的数字编码,由计算机处理完成后,再由 DAC 输出电压模拟信号,该电压模拟信号常常用来驱动某些执行器件,使人类易于感知。如音频信号的采集及还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STM32 具有片上 DAC 外设,它的分辨率可配置为 8 位或 12 位的数字输入信号,具有两个 DAC 输出通道,这两个通道互不影响,每个通道都可以使用 DMA 功能,都具有出错检测能力,可外部触发。
2.DAC系统框图解析:
(1) 参考电压,与 ADC 外设类似,DAC 也使用 VREF+引脚作为参考电压,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一般把
VSSA接地,把 VREF+和 VDDA 接 3.3V,可得到 DAC 的输出电压范围为:0~3.3V。
(2)数模转换及输出通道,数字至模拟转换器 是核心部件,整个 DAC 外设都围绕它而展开,经过它转换得的模拟信号DAC输出通道输出。为避免干扰,使用 DAC 功能时,DAC 通道引脚需要被配置成模拟输入功能(AIN)。
(3)触发源及 DHRx 寄存器,在使用 DAC 时,不能直接 DORx 寄存器写入数据,任何输出到 DAC 通道 x 的数据都必须写入到 DHRx 寄存器中(其中包含 DHR8Rx、DHR12Lx 等,根据数据对齐方向和分辨率的情况写入到对应的寄存器中)。
3.例程可以参考我司SDK关于DAC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