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MCU如何通过GDlink进行烧录及调试

楼主(2023-11-30):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GD32 MCU如何通过GDlink进行烧录及调试
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a4y1d7c7/?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0&vd_source=3f205253eb322215794f7998799b5c67
文档教程:https://juwokeji.feishu.cn/wiki/IMUkwGz83iepDeknTAwcC2qSngg
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GD_Link为兆易创新推向市场的一个三合一的烧录工具,其硬件如下图所示,功能包括在线调试、在线烧录和离线烧录的功能,下面将一一为大家解密。
eb4cd322513ea2dc5f14b1dec511a7f7
首先为大家介绍GDlink如何连接:
GDlink采用10pin接口与目标板连接,其接口定义如下图所示。
9d193b695224429b161d4e9dbfeb192a
GDlink可通过SWD或者JTAG接口与目标板连接,具体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946c1a3d187b74d3555a8faf9da33701
下面将会为大家介绍GDlink的三种功能:
GDlink在线调试
通过JTAG或者SWD端口连接GDlink和MCU,以KEIL为例,如下图所示,在Debug对话框中选择CMSIS-DAP Debugger调试器即可。
506ad6b424bd837409208318f0777763
之后点击下载和调试按钮即可进行下载和调试。
ae167c9b86622554eb00a1c33769440d
GD_Link在线烧录
GDlink在线烧录可以在IDE下进行在线烧录,也可以使用GD-Link Programmer进行在线烧录。在此为大家介绍使用GD-Link Programmer的在线烧录操作。
打开GD-Link Programmer上位机。
1a9670b97f04492db5ba5fcde3e13378
连接GD-Link和目标板,点击Target->connect,连接成功后,如下图所示,将会在Output窗口中显示连接成功,并显示目标芯片的选项字节数据,在左侧栏目中将会显示目标芯片信息。
fb1ce8304fd16601e0496aa05d7c699a
如下图所示,通过Target可以对目标芯片进行加读保护、解除读保护、配置选项字节、全片擦除、页擦除、查空、对比Flash内部数据和打开文件是否一致、对目标芯片编程、读取目标芯片数据以及运行下载APP的功能。
1cc385e406d68c1187f5a9eae71d842a
在此为大家演示在线编程的功能,首先打开一个bin文件或者hex文件,如下图所示。
197ca8e379c0d40bda9c0d62a1dc6d6e
然后点击target->program,可以实现将镜像文件通过GDlink烧录到目标芯片中,该功能的实现分为三步,先擦除,然后下载,最后读取校验。
b854248090fee9160a368dfbf93c54ee
GDlink离线烧录
GDlink可以实现一拖一的离线烧录功能,大家在小批量产或者希望通过离线的方式进行烧录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该功能,使用时可以不搭配电脑,使用充电宝为GDlink供电,然后通过按键对目标芯片进行离线烧录。
为实现离线烧录功能,需要首先将镜像文件烧录到GDlink中,GDLINK目前可以支持最大768KB的镜像文件,点击GD-LINK->Configuration可以对离线烧录进行配置。
d3d082e9bfdb0c39967247a0d6f9ef74
可以配置下载后加密,erase配置,配置离线烧录次数等。
79a448f665777bba8e48209e65bfa9f6
配置完成后,点击GD-LINK->Updata File。
db70a9643b9140cec9d735c2811b7056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首先选择目标芯片型号,然后点击add可以添加目标镜像文件,GDlink可以支持多个镜像文件的同时烧录,便于有boot和app的应用常见下的整合烧录,如下图所示,一个镜像文件从0x08000000开始,另外一个镜像文件从0x08004000开始,然后点击updata可以将目标镜像文件更新到GDlink中。
8c9e0be70e958635758e273c9498556f
点击updata之后,镜像文件更新成功界面如下图所示。
ce7c3929fd3237598c712036a116f9e3
之后通过GDlink上的按钮对目标芯片进行离线烧录,离线烧录过程中,红色指示灯闪烁,烧录完成后红色指示灯常亮并伴随蜂鸣器响一声,如下视频展示。
[GDlink离线烧录操作视频.mp4]
PS:如果打开GD-Link Programmer上位机提示GDLINK版本较低的时候,读者可以通过GDLINK上位机进行更新GDlink的内部固件。
938ab000fca0dfc8ff9cbff3149e5365
首先按着GDLINK的烧录按钮,然后插入PC,GDlink将会进入固件升级模式,打开GDLINK上位机,点击GD-Link->Updata Firmware,将会对GDlink进行固件升级。
26c7338b306d22785197a3f7cfca1f09
升级过程中注意不要断开GDlink和PC的连接,升级完成后即可正常使用。
661cc2c44b977ef3799475678750d41d

网友A:
这个支持远程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