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11 双ADC+DMA采样配置

楼主(2023-11-30):
#技术资源#
之前讲了APM32F411 相比APM32F407和ST411等的ADC2基址地址不同,需要对标准库的stm32f4xx.h中的ADC2_BASE进行修改。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4880-1-1.html]https://bbs.21ic.com/icview-3337494-1-1.htmlADC中断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4880-1-1.html]https://bbs.21ic.com/icview-3344880-1-1.html
这里再增加ADC+DMA的配置流程。
使用DMA可以自动将采样值搬运到目标变量中,不用中断来读取,减少CPU的开销。

整体的修改基于上一篇ADC中断采样的代码,增加DMA的配置。
用已经改成411配置的工程,第一步就可以跳过。
第一步:将407的工程修改为411的工程。
1、更改芯片选型
2、更改工程宏定义
3、启动文件更改为411的
4、时钟配置中外部晶振默认是有源晶振,使用无源晶振可以修改。
这样就能将原本407的工程修改为适配411的工程。
第二步:修改增加APM32F411的ADC2配置
1、更改ADC2基地址
2、ADC.h文件中增加ADC2的宏定义和DMA的宏定义
3、ADC.c文件中增加ADC2的初始化,相比上一篇使用中断的方式,用DMA只需在初始化时增加DMA的初始化。

void Rheostat_ADC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DMA Init 结构体参数 初始化--------------------------
  // ADC1使用DMA2,数据流0,通道0,这个是手册固定死的
  // 开启DMA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HEOSTAT_ADC1_DMA_CLK, ENABLE);
        // 外设基址为:ADC 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RHEOSTAT_ADC1_DR_ADDR;
  // 存储器地址,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SRAM的变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0];
  // 数据传输方向为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 缓冲区大小为,指一次传输的数据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地址不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存储器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 // 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存储器数据大小也为半字,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 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个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禁止DMA FIFO        ,使用直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FIFO 大小,FIFO模式禁止时,这个不用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 选择 DMA 通道,通道存在于流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RHEOSTAT_ADC1_DMA_CHANNEL;
  //初始化DMA流,流相当于一个大的管道,管道里面有很多通道
        DMA_Init(RHEOSTAT_ADC1_DMA_STREAM,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DMA流
  DMA_Cmd(RHEOSTAT_ADC1_DMA_STREAM, 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RHEOSTAT_ADC2_DR_ADDR;
  // 存储器地址,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SRAM的变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1];
                // 选择 DMA 通道,通道存在于流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RHEOSTAT_ADC2_DMA_CHANNEL;
  //初始化DMA流,流相当于一个大的管道,管道里面有很多通道
        DMA_Init(RHEOSTAT_ADC2_DMA_STREAM,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DMA流
  DMA_Cmd(RHEOSTAT_ADC2_DMA_STREAM, ENABLE);

        // 开启AD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HEOSTAT_ADC1_CLK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HEOSTAT_ADC2_CLK , ENABLE);

  // -------------------ADC Common 结构体 参数 初始化------------------------
        // 独立ADC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时钟为fpclk x分频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6;
  // 禁止DMA直接访问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 采样时间间隔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20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 Init 结构体 参数 初始化--------------------------
        ADC_StructInit(&ADC_InitStructure);
  // ADC 分辨率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禁止扫描模式,多通道采集才需要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禁止外部边沿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外部触发通道,本例子使用软件触发,此值随便赋值即可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转换通道 1个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
  ADC_Init(RHEOSTAT_ADC1,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RHEOSTAT_ADC1, RHEOSTAT_ADC_CHANNEL1, 1,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

        ADC_Init(RHEOSTAT_ADC2,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 ADC 通道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RHEOSTAT_ADC2, RHEOSTAT_ADC_CHANNEL2, 1,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

          // 使能DMA请求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RHEOSTAT_ADC1, ENABLE);
                  // 使能DMA请求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RHEOSTAT_ADC2, ENABLE);
                  // 使能ADC DMA
  ADC_DMACmd(RHEOSTAT_ADC1, ENABLE);
          ADC_DMACmd(RHEOSTAT_ADC2, ENABLE);

//        ADC_ITConfig(RHEOSTAT_ADC1, ADC_IT_EOC, ENABLE);/
//                ADC_ITConfig(RHEOSTAT_ADC2, ADC_IT_EOC, ENABLE);
  // 使能ADC
  ADC_Cmd(RHEOSTAT_ADC1, ENABLE);
  ADC_Cmd(RHEOSTAT_ADC2, ENABLE);

  //开始adc转换,软件触发
  ADC_SoftwareStartConv(RHEOSTAT_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RHEOSTAT_ADC2);
}
DMA会自动将两个ADC的采样值搬运到数组ADC_ConvertedValue[2]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