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在使用IAR时与华大MCU版本不兼容

楼主(2023-11-30):
是否有人能够明确说明哪些IAR版本与哪些华大MCU版本兼容,切换版本有什么建议?我弄的不兼容

网友A:
使用IAR编译器基本都需要自己手动打补丁,如果不会打补丁的话,建议换keil编译器。
小华官网有IDE pack包下载,keil编译器安装一下就可以了,而IAR就需要自己打补丁,还需要手动指定好几个文件的路径。

网友B:
如果发现不兼容问题,考虑降级或升级您的IAR或华大MCU版本。但是,在切换版本之前,请确保备份您的项目和相关配置,以防数据丢失。

网友C(2024-01-31):
关于版本切换的建议:备份原始代码和配置、更新IAR安装

网友D(2024-03-27):
换成新的IAR版本估计就可以了吧

网友E:
提示什么?就提示不兼容?

网友F:
一般来说,IAR的兼容程度应该比较好了吧

网友G:
切换版本一般都是切换最新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H:
其实新版本应该是向下兼容的,我觉得

网友I:
不兼容的话,换成Keil呗,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J:
话说,小华用的芯片不都是提供例程了么,好像还是keil的例程吧

网友K:
版本兼容的话,一般还是需要问华大的FAE比较好吧

网友L:
你移植的时候官方没提示用什么IAR版本吗?

网友M:
切换版本大致都是往新的更新喽

网友N(2024-07-31):
不同版本的IAR工具链可能会对不同版本的MCU有不同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