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IAR下载固件到华大MCU时"下载超时"或"通信失败"

楼主(2023-11-30):
在使用IAR下载固件到华大MCU时,我遇到了特定的错误,例如"下载超时"或"通信失败"。是否有人能够提供可能的原因?求大佬帮助,谢谢!

网友A:
碰到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就是FLASH算法文件没有指定正确,或者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有突然的压降呢

网友C:
首先要确认供电电源功率是不是够用的

网友D:
这个得确认是不能擦除还是不能写入

网友E:
下载器和电路板是不是没有共地啊

网友F:
下载固件必须要对flash进行操作吗

网友G:
检查一下操作flash的时钟是不是正确

网友H(2024-02-27):
硬件连接问题吗?

网友I:
尝试使用其他编程器/调试器进行下载,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J:
固件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