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编译华大MCU项目时遇到错误,请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3-11-30):
IAR编译华大MCU代码失败,有没有人碰到相似的问题?

网友A:
至少要把什么错误贴上来吧

网友B:
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种 楼主贴一下报送失败的信息

网友C:
错误信息总要贴一下的吧啊  要不然如何判断啊

网友D:
总得报送错误 原因或者是错误代码吧

网友E:
缺少引用文件啊  路径有问题啊  语法错误都会报错

网友F:
编译代码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有时候就一个简单的语法错误都会导致失败

网友G:
是变量有问题还是引用的头文件不识别啊

网友H(2024-02-28):
编译器版本和配置有误?

网友I:
创建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试试

网友J:
检查代码中是否有语法错误或逻辑错误。

网友K:
可能是库和驱动问题

网友L:
检查链接器脚本(通常是.icf文件)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M:
检查是否有任何资源(如中断、定时器、GPIO等)被过度使用。

网友N:
检查是否有任何编译器优化选项导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