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TC设置后不能修改时间是通用的吗?

楼主(2023-11-30):
tc, RT, RTC
RTC设置后不能修改时间是通用的吗?

网友A:
是通用的

网友B:
为啥不能修改时间?可以重新写时间的啊

网友C:
一般来说得停止RTC,然后再写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D:
网上不是有很多教程操作RTC的吗,这个很简单的啊

网友E:
正常是可以用修改时间的,不就是修改寄存器么

网友F:
直接关闭rtc,重新配置一下试试

网友G:
建议还是用外置的RTC吧,可以改时间

网友H:
你说的不能改时间是怎么不能改?运行ing的时候想改时间肯定不行啊

网友I:
关闭RTC,重新配置启动就好了

网友J:
我觉得是可以改时间的,这种是需要些寄存器的

网友K:
直接改啊,关闭RTC配置寄存器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