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重新配置STM32的RTC模块?

楼主(2023-11-30):
如何重新配置STM32的RTC模块?

网友A:
打开电源管理和备份寄存器时钟。在RCC配置中打开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ENABLE)。
使能RTC和备份寄存器的访问(复位默认关闭)。通过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使能RTC和备份寄存器的访问。
检查电池是否断电过(是否RTC初始化过)。通过往备份域寄存器中写一个特殊的字符(0xA5A5),备份域寄存器是和RTC一起在断电下能保存数据的。
如果RTC没有初始化过,那么可以通过设置RTC预分频模块和可编程计数器来配置系统当前的时间和日期。RTC由一组可编程计数器组成,分成两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是RTC的预分频模块,它可编程产生最长为1秒的RTC时间基准TR_CLK。第二个模块是一个32位的可编程计数器,可被初始化为当前的系统时间。

网友B:
用cube配置,网上有例程,直接搜,要是不愿意搜我可以贴图出来

网友C:
你就用cubemx直接配置吧,还简单

网友D:
直接看看库函数啊,直接使用就好了

网友E: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费劲吧,有demo的,直接用

网友F:
为啥要重新配置啊?是之前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G:
直接看一下正点原子的例程就好了,他们写的比较全而且清晰明了

网友H:
配置RTC的话我建议楼主不如直接用外部的RTC,比较稳定

网友I:
你是想用ST的内部RTC外设吗?

网友J:
也不用重新配置,就在初始化的时候,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K:
来看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667403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