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08芯片怎么解锁

楼主(2023-11-30):
由于误操作LKS32MC081C8T8芯片的Flash导致芯片Flash进入保护状态。现在使用keil烧录程序时提示信息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Failed to power up DAP
* JLink Info: Found SW-DP with ID 0x0BB11477
* JLink Info: Failed to power up DAP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想使用lksflash软件连接芯片实现Flash擦除、解锁,结果提示
“Connect: Communication error when trying to read IDR of AP[0]”,然后提示连接失败,解锁失败

网友A:
1、使用LKSFLASH软件https://www.lksmcu.com/static/up ... lksflash_v1.5.1.zip,点击解锁。
2、使用LKS665A烧录器,烧录一个不加密的程序即可。

网友B:
联系凌鸥FA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使用LKSFLASH软件https://www.lksmcu.com/static/upload/file/20230113/lksflash_v1.5.1.zip,点击解锁 ...

是否可以使用别的方式进行解锁,还是说烧录错了,芯片就废了。

网友D:
有个解锁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