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硬件SPI和软件SPI的效率哪个更高?

楼主(2023-11-30):
硬件SPI和软件SPI的效率哪个更高?

网友A:
硬件SPI的效率通常比软件SPI更高。

网友B:
硬件SPI是利用硬件资源实现的SPI通信,具有传输速率快、效率高等优点。而软件SPI则需要通过CPU来控制数据的发送和接收,需要编写相应的程序来实现

网友C:
当然是硬件SPI效率高,配合DMA那是得飞起,读写过程不占用CPU时间。比如SPI+DMA读SD卡(TF卡),比如读入4096字节,启动DMA,然后读取过程不占用CPU时间。

网友D:
用汇编编出来软件SPI效率可能会高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汇编编出来软件SPI效率可能会高点

汇编再优化也比不上verilog设计的硬件优化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汇编再优化也比不上verilog设计的硬件优化好

CPLD或者FPGA那也是硬件,做出来的时序可以和手册一模一样,没可比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LD或者FPGA那也是硬件,做出来的时序可以和手册一模一样,没可比性

芯片的硬件spi就是verilog设计的 不存在cpld和fpga

网友F:
硬件SPI啊!不占用CPU的用量啊

网友G:
硬件SPI通常比软件SPI更高效。

网友H:
软件SPI则需要CPU来处理外设芯片的控制指令,增加了CPU的工作量,降低了数据传输的效率。

网友I:
硬件SPI通常使用专用的硬件控制器,能够实现数据的并行处理和串行输出,具有较高的效率和性能。

网友J:
相较于硬件SPI,软件SPI在效率上可能较低。

网友K:
在硬件SPI中,MCU内部有一个专门的SPI硬件模块,该模块负责处理时序和数据传输,用户只需要将数据写入相应的寄存器,硬件就会自动进行数据的发送。由于这种机制,硬件SPI在数据处理上具有很高的效率。

网友L:
硬件SPI的效率通常比软件SPI更高

网友M:
硬件SPI的效率要高于软件SPI。

网友N:
硬件SPI的速率通常远大于软件SPI。

网友O:
软件SPI则需要CPU不断地进行中断处理和数据交换,降低了数据传输的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P:
硬件SPI是利用硬件资源实现的SPI通信,具有传输速率快、效率高等优点。它只需要少量的引脚和电路连接就能完成通信,减少了电路板的复杂度和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