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OLED与STM32的FSMC如何实现通信?

楼主(2023-11-30):
OLED与STM32的FSMC如何实现通信?

网友A:
查阅相关文档和资料吧

网友B:
看fsmc的教程

网友C:
STM32的FSMC的相关教程中就有LCD驱动方面的例程

网友D:
正常来说得看你OLED是否支持并口

网友E:
Fsmc就是操作内存,你的OLED要是支持就是可以

网友F:
你可以看看FSMC的使用方式方法啊

网友G:
之前我看OLED可以用8位的方式实现驱动,你就可以直接实现FSMC来驱动了

网友H:
OLED还用FSMC来驱动啊,是不是有点浪费啊

网友I:
建议使用SPI的方式吧,其实速度也不慢的

网友J:
OLED好像可以使用FSMC吧,OLED好像有个并口模式

网友K:
得看你的OLED是否支持的,不是说驱动就能驱动的

网友L:
首先是OLED有数据端口,而不是串行端口,其次是可以与FSMC来连接,好像是接低八位数据吧,好像

网友M:
正常驱动呗,看看FSMC的例程,正点原子有驱动彩屏的驱动demo,你模仿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