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OLED模块与STM32的FSMC有哪些连接方式?

楼主(2023-11-30):
OLED模块与STM32的FSMC有哪些连接方式?

网友A:
SPI总线连接方式

网友A:
IIC总线连接方式

网友A: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连接方式取决于OLED模块和STM32的FSMC引脚定义和连接方式

网友B:
STM32的FSMC这就是一种链接方式啊,有的OLED支持这种并行传输,有的只支持SPI或者IIC这种串行传输

网友C:
OLED一般都是与ST用I2C或者SPI的方式啊

网友D:
FSMC的话就一种的,没有多余的

网友E:
其实OLED没必要用并行通讯方式

网友F:
你得OLED是否支持8080总线啊?

网友G:
与FSMC的话就一种,就是8080总线通信方式

网友H:
没这么弄过啊,都是用的SPI来驱动OLED

网友I:
这种FSMC都是来驱动内存的,其实驱动屏幕的原理也是刷新内存

网友J:
FSMC好像不支持其他方式与其连接吧,都是8位或者16位并行方式

网友K:
谁驱动个OLED还用并口通讯啊

网友L:
与FSMC通信啊,就8080的方式吧,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