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SPIN06的IWDG中断不生效

楼主(2023-11-30):
MM32SPIN06的IWDG中断不生效,已经配置IWDG 溢出后产生中断 ,NVIC中使能IWDG中断,可是 IWDG 溢出后没有产生中断,而是复位了MCU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你是追踪发现没进中断的嘛?

是的,通过在线调试打断点以及在IWDG中断喂狗验证追踪,没有进入IWDG中断,不知还要配置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是追踪发现没进中断的嘛?

把初始化的代码贴出来,或者去找一下STM32配置的代码好好看看,手册详细的过一遍,寄存器也就那么多。

感谢,找到原因了,还需要配置IWDG对应的中断线EXTI2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原因吗

可能中断没有配置好,除了配置NVIC使能IWDG中断,还需要配置对应的EXTI24,SPIN06的EXTI线24连接到IWDG中断,容易忽略这一步,请再试下看看

感谢,测试了,确实还需要配置对应的EXTI24,请问哪里可以查看IWDG对应的中断线EXTI24,好像用户手册没有提及SPIN06的EXTI线24连接到IWDG中断

网友C:
希望楼主上传一下配置的代码看一下

网友D:
程序里边有没有其他中断?其他中断可以产生吗

网友E:
请问楼主是否已经开启了中断使能额

网友F:
有米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及时喂狗导致系统复位呢

网友G:
是在溢出的时候就会产生系统复位是吗

网友H:
对应的中断向量是不是被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