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GPIO在哪些设备中有应用

楼主(2023-11-30):
GPIO在哪些设备中有应用

网友A:
这话问的,IO不就是个端口么,就是接外设的啊

网友B:
一般就是控制,控制输入输出的

网友C:
很多时候是为了按键或者接显示屏啥的

网友D:
设备可太多了,只要用到MCU,就会用到IO的

网友E:
你的GPIO指的是不是MCU的IO端口啊?

网友F:
它可用在控制继电器方面

网友G:
直接说,它就是个接口,可以支持输入和输出的

网友H:
你记住,你需要学习一下MCU的基础,知道GPIO是个什么东西的

网友I:
应用简单吧,就是输入输出啥的

网友J:
还可以输出波形和频率啥的呢,不仅仅是高低电平的控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