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如何测量单片机程序的运行时间?

楼主(2023-11-30):
1、单片机内部定时器
使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在待测程序段的开始启动定时器,在待测程序段的结尾关闭定时器。如下所示:

为了测量的准确性,要进行多次测量,并进行平均取值。另外,如果待测程序耗时较长,要考虑定时器的溢出。
2、借助外部工具
如果你的程序没有多余的定时器可用,那么可以借助外部工具来测量。在待测程序开始时将一个GPIO置高,在待测程序结束时将GPIO置低。用示波器或者其他设备测量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即可。
3、使用编译器
在线仿真时,编译器也可以帮你计算程序运行时间。在Keil中,工程设置中“Debug”下。点击Setting:

选择Trace,输入单片机系统时钟,以STM32F103为例,输入72MHz,勾选Trace Enable。

点击确定。点击
进入Debug模式,右下角会出现程序运行的时间。

在待测代码前后各加入一个断点,记录两个断点的t1时间,两个时间差即为待测代码运行所需的时间。

网友A:
使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

网友B:
使用操作系统提供的计时功能

网友C:
使用定时器计时,打印程序起始时间。

网友D(2024-08-20):
使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借助外部工具、以及使用编译器的仿真功能,都是常用的测量手段

网友E:
请问新定义的库文件能与ST的一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