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23-11-30):
在电平转换电路中有这样几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从速度的角度来划分:是高速的信号,还是低速的信号转换,抑或是开关量的信号转换; 还有一种是从方向上来划分,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下面就分别就不同的情况做一些讨论。

对于开关量的信号转换,其实有很多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尤其是单向的电平转换。最简单的例子是由高电压向低电压的电平转换。如果不考虑功耗的影响的话,电阻分压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比如一个电平是3.3V的IO口去控制另一个电平是1.8V的RESET信号,那么就可以用简单的电阻分压电路。如下所示

但是前面说了,这种电路会增大功耗,所以选择的时候要慎重。

当然对于一些速度不是很快的通信接口可以用一些简单的电路来进行转换。比如用mos管或者三极管来做转换。如下面所示用来控制485芯片收发使能的电路。

此电路需要把1.8V的控制信号转换为5V的控制信号。原理其实很简单。当485_RTX_1V8为低电平时,N-Mos Q3导通,则485_RTX_5V也为低电平;当485_RTX_1V8为高电平时,N-Mos Q3截止,则485_RTX_5V上拉为5V高电平;这种转换电路不会改变控制信号的极性。利用这种电路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合适的mos管,以使栅源极的导通电压在适合的范围内,从而工作的时候mos管得以充分的导通当然像上图所示的转换电路还有更为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二极管还搭建。

网友A(2024-08-20):
低速信号的转换对时间延迟要求较低,可以使用更简单的转换电路,如电阻分压、三极管或者MOSFET电路。

网友B:
电路需要把1.8V的控制信号转换为5V的控制信号,三极管使用很方便

网友C:
对于开关量信号转换,尤其是单向的电平转换,有许多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例如,从高电压向低电压的电平转换可以通过电阻分压电路来实现。这种电路简单易行,但需要注意的是,电阻分压会增加功耗,因此在选择时要谨慎。

网友D:
简单实现可以通过三极管或者mos管来实现,图方便的话就直接使用电平转换器芯片。

网友E:
对于开关量信号,尤其是单向的电平转换,确实存在多种简单且实用的电路实现方式。

网友F:
对于速度不是很快的通信接口,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的电路来进行电平转换。例如,使用MOSFET或三极管来构建转换电路。这些电路不会改变控制信号的极性,但需要选择合适的器件以确保在适当的电压范围内充分导通。

网友G:
低速信号转换对时间延迟的要求较低,因此可以使用更简单的转换电路,如电阻分压、三极管或MOSFET电路。

网友H:
使用3.3V的IO口控制1.8V的RESET信号,可以通过电阻分压来实现。

网友I:
对于高速信号,电平转换电路的设计更为复杂,需要考虑信号的完整性、传播延迟以及可能的反射和干扰问题。通常需要使用专门的电平转换器IC或者高速光耦隔离来实现高性能的电平转换。

网友J:
对于速度较慢的通信接口,可以使用MOSFET或三极管来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K:
对于由高电压向低电压的单向电平转换,如果不考虑功耗,电阻分压是一种简单的实现方式。例如,用一个 3.3V 的 IO 口控制另一个 1.8V 的 RESET 信号可以采用电阻分压电路。

网友I:
使用N-MOS管可以实现1.8V到5V的电平转换。当输入信号为低电平时,MOS管导通,输出被拉低;当输入信号为高电平时,MOS管截止,输出通过上拉电阻被拉高至5V。这种方法不会改变信号的极性,且响应速度快。

网友E:
双向电平转换指的是信号可以在两个方向上传输,这通常需要更复杂的电路设计来保证信号的完整性和方向性。

网友L:
简单的电阻分压电路虽然可行,但可能会增加功耗,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谨慎选择。

网友M:
将3.3V的IO口信号转换为1.8V的RESET信号。

网友N:
低速信号的转换对时间延迟要求较低,可以使用电阻分压、三极管或者 MOSFET 等更简单的转换电路。例如,将 1.8V 的控制信号转换为 5V 的控制信号,三极管使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O:
通常需要使用专门的电平转换器IC或者高速光耦隔离来实现高性能的电平转换。

网友P:
对于开关量信号,尤其是单向电平转换,有许多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例如,使用电阻分压电路可以从高电压转换到低电压。

网友Q:
对于一些速度不是很快的通信接口,可以使用 MOS 管或三极管进行电平转换。例如,将 1.8V 的控制信号转换为 5V 的控制信号来控制 485 芯片收发使能。

网友R:
可以用二极管搭建更为简单的转换电路。

网友S:
单向电平转换指的是信号只在一个方向上传输。例如,从一个高电压域传输到一个低电压域。

网友E:
可以使用更简单的电路,如MOS管或三极管转换电路。

网友T:
可以使用二极管构建更简单的转换电路。

网友U:
对于需要更高速度或更低功耗的场景,可以使用MOS管或三极管来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Q:
电平转换电路的设计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信号的速度、转换的方向以及具体的使用场景。

网友V: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允许信号在两个方向上转换,这通常通过使用双电源供电的电平转换器或特殊的接口IC来实现。这类电路设计时需特别注意避免地环路和确保信号准确无误地双向传递。

网友W:
双向电平转换需要能够处理两个方向上的信号。这通常需要使用具有双向导通能力的器件,如双向MOSFET或特殊的电平转换芯片。双向转换电路需要能够处理输入和输出信号,确保在两个方向上都能正确地转换电平。

网友X:
对于开关量的信号转换,其实有很多简单的电路可以实现,尤其是单向的电平转换。

网友Y(2024-12-13):
电路需要把1.8v的控制信号转换成5v的控制信号,所以晶体管很好用。

网友Z:
如果速率不高,直接三极管或者mos管实现,速率高建议还是直接上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A:
将3.3v io端口信号转换为1.8v复位信号。

网友AB:
使用3.3v io端口控制1.8v复位信号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实现。

网友AC:
单向电平转换意味着信号只在一个方向上传输。例如,从高电压域转移到低电压域。

网友AD:
对于要求更高速度或更低功耗的情况,可以使用mos晶体管或晶体管来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AE:
如果速度不高,直接用晶体管或者mos管实现。如果速度较高,建议直接连接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F:
电平转换电路用于调整电路中的电压水平,确保不同电路模块间正常通信。它利用电阻、电容和晶体管等元件,实现输入信号电平到输出信号电平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