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F035C8T7有感FOC水泵方案调试

楼主(2023-11-30):
电机规格(水泵)额定电压:24V
额定转速:1900RPM/min
额定电流:12.6±10%A
极对数:5

硬件
APM32F035 低压电机通用开发板
硬件参数
输入电压范围:12V~60V
最大功率:       300W
适用应用:风机、水泵等BLDC、PMSM产品
详细资料可登录官网https://www.geehy.com/apm32?id=83了解;
开发板、样品、方案程序可微信搜索极海半导体联系相关代理商申请。

软件调试过程
对应接好HALL、电机三相U、V、W。
在文件PARAMETER.H中配置以下相关参数
1:根据板子实际配置相关硬件参数
#define R_SHUNT                                             (0.01f)    //  unit:ohm
#define CURRENT_OPA_GAIN                            (4.86f)    //  unit:ohm 使用2K/10K电阻组合,结合内部耦合电阻计算得出

2:根据电机实际参数配置相关电机参数
#define POLEPAIRS                                           5u         // 2.0f         //  unit
#define SPEED_CALIBRATION                           (4000.0f)    // unit:rpm    rated speed of motor
#define MAX_SPEED                                        (MAX_RPM)    // unit:rpm     max speed of motor
#define OVER_SPEED_VALUE                            Q15(3800.0f/SPEED_CALIBRATION)

3:根据需求配置速度需求(VSP调速)
#define VSP_MIN_VOL                                 0.5f        // V
#define VSP_MAX_VOL                                 2.5f        // V
#define VSP_MIN_AD                                  Q15(VSP_MIN_VOL/ADC_REFV)
#define VSP_MAX_AD                                  Q15(VSP_MAX_VOL/ADC_REFV)
#define MIN_RPM                                       500          //RPM
#define MAX_RPM                                       2200

4:根据需求配置相关保护参数
①电压保护
#define UDC_MAX                                     (69.0f)     //  unit:V      Max DC Voltage of Hardware
#define DCBUS_OVER                                  Q15(48.0f/UDC_MAX)     //  unit:V
#define DCBUS_UNDER                                 Q15(10.0f/UDC_MAX)     //  unit:V
#define UDC_REF                                     Q15(30.0f/UDC_MAX)     //  unit:V Limit the upper limit of Counter-electromotive force voltage

②过流保护
#define OC_VALUE                                    Q15(30.0f/I_MAX)

5:开启HALL相序检测功能,调整定位电流和偏移角度
#define HALL_PHASE_TEST                             1      //1:开启HALL相序检测功能
#define HALL_PHASE_ALIGN_IQ_CMD                     Q15(4.0/I_MAX) //定位Iq电流
#define HALL_PHASE_THETA_OFFSET                     (0) //此处采用的偏移角度可结合实际电机自选,推荐0或者5461,

    上电并旋转旋钮启动HALL相序检测。
    检测过程中,观察以下数值,并填入USER.FUNCTION.C中的s16CW_arr_HallPhase、s16CCW_arr_HallPhase。

6:关闭HALL相序检测功能
#define HALL_PHASE_TEST                            0
上电并旋转旋钮启动电机,根据电机运行情况调整PID。
以下为电机运行1950RPM/min时的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