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 ========================================== Variables =========================================== *//*  * 波特率和采样点计算公式: * tSeg1 = (S_SEG_1 + 2); tSeg2 = (S_SEG_2 + 1). * BandRate = (SRC_CLK / (S_PRESC + 1) / ((S_SEG_1 + 2) + (S_SEG_2 + 1))), SRC_CLK 为CAN模块时钟源 * SamplePoint = (tSeg1 / (tSeg1 + tSeg2)). */#if (CAN_SOURCE_CLOCK == 80UL) /*时钟源为80M*/static const can_time_segment_t s_canBitrate[CAN_BITRATE_NUM] ={ {0x1C, 0x09, 0x09, 0x01}, /* 1M, 75% */ {0x26, 0x09, 0x09, 0x01}, /* 800K, 80% */ {0x1C, 0x09, 0x09, 0x03}, /* 500K, 75% */ {0x1C, 0x09, 0x09, 0x07}, /* 250K, 75% */ {0x1C, 0x09, 0x09, 0x0F}, /* 125K, 75% */ {0x1C, 0x09, 0x09, 0x13}, /* 100K, 75% */ {0x1C, 0x09, 0x09, 0x27}, /* 50K, 75% */};#elif (CAN_SOURCE_CLOCK == 60UL) /*时钟源为60M*/static const can_time_segment_t s_canBitrate[CAN_BITRATE_NUM] ={ {0x0D, 0x04, 0x04, 0x02}, /* 1M, 75% */ {0x12, 0x04, 0x04, 0x02}, /* 800K, 80% */ {0x1C, 0x09, 0x09, 0x02}, /* 500K, 75% */ {0x1C, 0x09, 0x09, 0x05}, /* 250K, 75% */ {0x1C, 0x09, 0x09, 0x0B}, /* 125K, 75% */ {0x1C, 0x09, 0x09, 0x0E}, /* 100K, 75% */ {0x1C, 0x09, 0x09, 0x1D}, /* 50K, 75% */};#elif (CAN_SOURCE_CLOCK == 48UL) /* 时钟源为48M*/static const can_time_segment_t s_canBitrate[CAN_BITRATE_NUM] ={ {0x22, 0x0B, 0x0B, 0x00}, /* 1M, 75% */ {0x16, 0x05, 0x05, 0x01}, /* 800K, 80% */ {0x22, 0x0B, 0x0B, 0x01}, /* 500K, 75%*/ {0x22, 0x0B, 0x0B, 0x03}, /* 250K, 75% */ {0x22, 0x0B, 0x0B, 0x07}, /* 125K, 75% */ {0x22, 0x0B, 0x0B, 0x09}, /* 100K, 75% */ {0x22, 0x0B, 0x0B, 0x13}, /* 50K, 75% */};#elif (CAN_SOURCE_CLOCK == 24UL) /* 时钟源为24M*/static const can_time_segment_t s_canBitrate[CAN_BITRATE_NUM] ={ {0x10, 0x05, 0x05, 0x00}, /* 1M, 75% */ {0x16, 0x05, 0x05, 0x00}, /* 800K, 80% */ {0x10, 0x05, 0x05, 0x01}, /* 500K, 75% */ {0x10, 0x05, 0x05, 0x03}, /* 250K, 75% */ {0x10, 0x05, 0x05, 0x07}, /* 125K, 75% */ {0x10, 0x05, 0x05, 0x09}, /* 100K, 75% */ {0x10, 0x05, 0x05, 0x13}, /* 50K, 75% */};#elif (CAN_SOURCE_CLOCK == 8UL) /*时钟源为8M*/static const can_time_segment_t s_canBitrate[CAN_BITRATE_NUM] ={ {0x04, 0x01, 0x01, 0x00}, /* 1M,75% */ {0x06, 0x01, 0x01, 0x00}, /* 800K, 80% */ {0x0A, 0x03, 0x03, 0x00}, /* 500K,75% */ {0x0A, 0x03, 0x03, 0x01}, /* 250K,75% */ {0x0A, 0x03, 0x03, 0x03}, /* 125K,75% */ {0x0D, 0x04, 0x03, 0x03}, /* 100K,75% */ {0x0D, 0x04, 0x03, 0x07}, /* 50K,75% */};#endif
3)定义了过滤器的几种配置:
- static const can_filter_config_t s_canFilterList[16] = /* 过滤器配置*/{ {0x00000001, 0x00000000, CAN_MSG_ID_BOTH}, /* 只接收ID 0x0000_0001和0x001的数据 */ {0x00000002, 0x00000000, CAN_MSG_ID_STD}, /* 只接收ID 0x002的标准帧数据 */ {0x00000013, 0x00000000, CAN_MSG_ID_EXT}, /* 只接收ID 0x0000_0013的扩展帧数据 */ {0x00000124, 0x00000000, CAN_MSG_ID_BOTH}, /* 只接收ID 0x0000_0124和0x124的数据 */ {0x00000050, 0x1FFFFF0F, CAN_MSG_ID_BOTH}, /* 可接收ID 0xXXXX_XX5X 或 0xX5X的数据,X为任意值 */ {0x00000060, 0x1FFFFF0F, CAN_MSG_ID_BOTH}, /* 可接收ID 0xXXXX_XX6X 或 0xX6X的数据,X为任意值 */ {0x00000007, 0x1FFFFFF0, CAN_MSG_ID_BOTH}, /* 可接收ID 0xXXXX_XXX7 或 0xXX7的数据,X为任意值 */ {0x00000008, 0x1FFFFFF0, CAN_MSG_ID_BOTH}, /* 可接收ID 0xXXXX_XXX8 或 0xXX8的数据,X为任意值 */ {0x00000009, 0x1FFFFFF0, CAN_MSG_ID_STD}, /* 可接收ID 0xXX9的标准帧数据,X为任意值 */ {0x0000000a, 0x1FFFFFF0, CAN_MSG_ID_EXT}, /* 可接收ID 0xXXXX_XXXa的扩展帧数据,X为任意值 */ {0x00000700, 0x1FFFF0FF, CAN_MSG_ID_BOTH}, /* 可接收ID 0xXXXX_X7XX 或 0x7XX的数据,X为任意值 */ {0x0000c000, 0x1FFF0FFF, CAN_MSG_ID_EXT}, /* 可接收ID 0xXXXX_CXXX 的扩展帧数据,X为任意值 */ {0x000d0000, 0x1FF0FFFF, CAN_MSG_ID_EXT}, /* 可接收ID 0xXXXX_DXXX 的扩展帧数据,X为任意值 */ {0x00e00000, 0x1F0FFFFF, CAN_MSG_ID_EXT}, /* 可接收ID 0xXXEX_XXXX 的扩展帧数据,X为任意值 */ {0x0f000000, 0x10FFFFFF, CAN_MSG_ID_EXT}, /* 可接收ID 0xXXXX_XXXX 的扩展帧数据,X为任意值 */ {0x10000000, 0x0FFFFFFF, CAN_MSG_ID_EXT}, /* 可接收ID 0xXXXX_XXXX 的扩展帧数据,X为任意值 */};
4)然后根据can模块初始化的gpio复用的配置:
- /*! * @brief GPIO 初始化 * * @param[in] instance: CAN 模块通道 * @return none */void CAN_InitGPIO(uint8_t instance){ if (0U == instance)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E, 4U, PORT_MUX_ALT5); /* CAN0_RX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E, 5U, PORT_MUX_ALT5); /* CAN0_TX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E, 10U, PORT_MUX_ALT5); /* 配置收发器standby功能*/ } else if (1U == instance)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C, 6U, PORT_MUX_ALT3); /* CAN1_RX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C, 7U, PORT_MUX_ALT3); /* CAN1_TX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E, 6U, PORT_MUX_ALT5); /* 配置收发器standby功能*/ } else if (2U == instance)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C, 16U, PORT_MUX_ALT3); /* CAN2_RX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C, 17U, PORT_MUX_ALT3); /* CAN2_TX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C, 15U, PORT_MUX_ALT5); /* 配置收发器standby功能 */ } else if (3U == instance)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C, 12U, PORT_MUX_ALT5); /* CAN3_RX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C, 13U, PORT_MUX_ALT5); /* CAN3_TX */ GPIO_DRV_SetMuxModeSel(PORTC, 11U, PORT_MUX_ALT5); /* 配置收发器standby功能 */ }}
5)定义CAN回调函数:
- /*!
- * @brief CAN_EventCallback 中断回调函数, 可通过CAN_IRQHandler了解参数具体含义
- *
- * @param[in] instance: CAN 模块通道
- * @param[in] event: 中断事件
- * @param[in] koer: 错误类型
- * @return 0: none
- */
- void CAN_EventCallback(uint8_t instance, uint32_t event, uint32_t koer)
- {
-
- uint8_t recvData[8] = {0};
- can_msg_info_t recvMsg = {0};
- if (event & (uint32_t)CAN_EVENT_BUS_ERROR) /* 发生错误后,打印错误消息,仅用于调试 */
- {
- printf("CAN[%d]e: EVEN: %x KOER: %x\r\n", instance, event, koer);
- }
- if (event & (uint32_t)CAN_EVENT_RECEIVE_DONE) /* 接收数据*/
- {
- while (CAN_DRV_GetRbufStatus(instance))
- {
- recvMsg.DATA = recvData; /* 为接收数据索引中的数据域分配空间, 如果未给接收数据索引的数据域分配空间,直操作会触发Haltfault */
- if (!CAN_DRV_Receive(instance, &recvMsg))
- {
- CAN_HandleMsg(instance, &recvMsg);
- }
- }
- }
- }
6)定义CAN回调处理事件处理函数:
- /*!
- * @brief CAN_HandleMsg 接收数据处理
- *
- * @param[in] instance: CAN 模块通道
- * @param[in] msgInfo: 接收数据
- * @return none
- */
- can_msg_info_send_t can_recv_info[64];
- static void CAN_HandleMsg(uint8_t instance, const can_msg_info_t *msgInfo)
- {
- uint8_t i = 0;
- uint8_t count = 0;
- ; /* 节点信息更新 */
- s_canCurNode[instance].recvCount++;
- count = s_canCurNode[instance].recvCount;
- #if CAN_MSG_HANDLE_DIRECT /* 处理数据*/
- can_recv_info[0].DLC = msgInfo->DLC;
- can_recv_info[0].ID = msgInfo->ID;
- can_recv_info[0].IDE = msgInfo->IDE;
- if (msgInfo->IDE)
- {
- printf("CAN[%d] RecvCount:%06d ID:%08x DLC:%d", instance, s_canCurNode[instance].recvCount, msgInfo->ID, msgInfo->DLC);
- }
- else
- {
- printf("CAN[%d] RecvCount:%06d ID:%03x DLC:%d", instance, s_canCurNode[instance].recvCount, msgInfo->ID, msgInfo->DLC);
- }
- if ((0 == msgInfo->RTR) && msgInfo->DLC)
- {
- printf("\r\tData: ");
- for (i = 0; (i < msgInfo->DLC) && (i < 8); i++)
- {
- printf(" %02x", msgInfo->DATA[i]);
- can_recv_info[0].DATA[i] = msgInfo->DATA[i];
- }
-
- }
-
- printf("\r\n");
- #endif
- }
7)定义初始化函数
- /*!
- * @brief CAN_Test, 用于测试发送接收数据
- *
- * @param[in] none
- * @return none
- */
- void CAN_Test(void)
- {
- uint8_t instance = 0U;
- can_user_config_t canCfg = {0};
- can_bitrate_t bitrateIndex = CAN_BITRATE_500K; /* 低速波特率设置 */
- can_transmit_buff_t type = CAN_TRANSMIT_SECONDARY; /* 发送缓存设置 */
- canCfg.filterNum = 0U; /* 过滤器数量 */
- canCfg.canMode = CAN_NORMAL_MODE; /* 正常模式 */
- canCfg.interruptEn = true; /* 使能中断*/
- canCfg.tsMode = CAN_TSMODE_FIFO; /* 选择FIFO模式*/
- canCfg.tsAmount = CAN_TRANSMIT_SEC_ALL; /* TSALL*/
- canCfg.tpss = false; /* 失能PTB单次发送 */
- canCfg.tsss = false; /* 失能STB单次发送 */
- canCfg.rom = CAN_ROM_OVER_WRITE; /* 缓冲区溢出后,新数据会覆盖旧数据*/
- canCfg.errorWarningLimit = 0x0BU; /* 错误警告限制,当 TECNT|RECTN 超过这个限制,会触发EIF错误中断 */
- #if CAN_TIME_STAMP_ENABLE
- canCfg.timeStampEn = true; /* 时间戳使能 */
- canCfg.timeStampClkSrc = CAN_TIME_STAMP_CLK_SRC_EXT; /* 时间戳时钟源选择 */
- canCfg.timeStampClkDiv = CAN_TIME_STAMP_CLK_DIV_8; /* 时间戳时钟源分频 */
- canCfg.timeStampPos = CAN_TIME_STAMP_SOF; /* 时间区采样位置选择 */
- #endif
- canCfg.dmaRecvEn = false; /* 不使用DMA */
- canCfg.memEccEn = false; /* 失能ECC */
- canCfg.wakeupIntEn = false; /* 失能唤醒功能 */
- canCfg.busOffRecDisable = false; /* 失能自动总线关闭恢复, busoff产生后, 会遵循ISO 11898-规范 */
- canCfg.interruptMask = CAN_IRQ_ALL_ENABLE_MSK; /* 使能所有中断*/
- canCfg.bitrate = CAN_GetNormalBitrate(bitrateIndex); /* 低速波特率配置*/
- canCfg.filterList = (can_filter_config_t *)s_canFilterList; /* 过滤器配置*/
- canCfg.callback = (can_callback_t)CAN_EventCallback;
- CAN_InitGPIO(instance); /* CAN模块IO口初始化 */
- GPIO_LedInit(); /* LED IO口初始化 */
- (void)CAN_DRV_Init(instance, &canCfg); /* CAN模块初始化 */
- // while (1)
- // {
- // CAN_SendTest(instance, type); /* 发送数据测试 */
- // OSIF_TimeDelay(500);
- // LED3_TOGGLE; /* LED3 翻转 */
- // }
- }
8)定义发送测试函数:
- /*!
- * @brief CAN_SendTest 发送数据测试
- *
- * @param[in] instance: CAN 模块通道
- * @param[in] type: CAN 发送缓冲区选择
- * - CAN_TRANSMIT_PRIMARY
- * - CAN_TRANSMIT_SECONDARY
- * @return 0: 发送成功 1: 发送失败
- */
- int32_t CAN_SendTest(uint8_t instance, can_transmit_buff_t type)
- {
- int32_t ret = 1;
- static can_msg_info_t s_sendMsg = {0};
- static uint8_t sendData[8] = {0};
- if (!CAN_DRV_IsTransmitBusy(instance, type))
- {
- s_sendMsg.ID = 0x220; /* CAN ID*/
- s_sendMsg.IDE = 0; /* 标准帧*/
- s_sendMsg.RTR = 0; /* 非远程帧*/
- s_sendMsg.DLC = 8; /* 数据长度*/
- s_sendMsg.DATA = sendData; /* 分配空间*/
- s_sendMsg.DATA[0] = 0x11; /* 填充数据*/
- s_sendMsg.DATA[1] = 0x22;
- s_sendMsg.DATA[2] = 0x33;
- s_sendMsg.DATA[3] = 0x44;
- s_sendMsg.DATA[4] = 0x55;
- s_sendMsg.DATA[5] = 0x66;
- s_sendMsg.DATA[6] = 0x77;
- s_sendMsg.DATA[7] = 0x88;
- if (STATUS_SUCCESS == CAN_DRV_Send(instance, &s_sendMsg, type))
- {
- s_canCurNode[instance].sendCount++; /* 节点信息更新 */
- ret = 0;
- }
- }
- return ret;
- }
【实验效果】
用逻辑分析仪与can接口连接了后,可以检索到500K的CAN总线,发送数据后,可以在串口看到接收到的数,并接收到了回发的数据。
同时在TFT屏上也可以同时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总结】
AC7840x是一款车规线的MCU,板载了CAN收发器,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CAN通讯。同时支持CAN2.0 FDCAN协议,可以灵活的配置为不同模式的通讯方式,实现高速的CAN通信。
附件:工程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