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F035C8T7-运算放大器(OPA)

楼主:
简介
运算放大器(OPA)在电机控制中有在非常重要的作用,APMF035C8T7内置最多 4 个可独立使用的 OPA,它们也可以和 COMP、ADC 结合使用。放大器输出可作为 ADC 转换模块的输入。

主要特征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端都开放,可通过外界电阻调整运放增益,也可以通过设置选择内部预设的增益档位。
放大器输出可作为 ADC 转换模块的输入。

结构框图

内部增益应用示意图

外部增益应用示意图

以下是APMF035C8T7-OPA内部增益应用相关配置:

void OPA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Struc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A | RCM_AHB_PERIPH_GPIOB);

    /* OPA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4 | GPIO_PIN_15;
    gpio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N;
    gpioConfigStruct.outtype = GPIO_OUT_TYPE_PP;
    gpio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ConfigStruct.pupd = GPIO_PUPD_NO;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Struct);

    gpio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0 | GPIO_PIN_10;
    GPIO_Config(GPIOB, &gpioConfigStruct);

    /* OPA gain configuration */
    /* External resistor network */
    OPA_SelectGainFactor(OPA1, OPA_GAIN_FACTOR_0);

    /* Internal gain */
    OPA_SelectGainFactor(OPA2, OPA_GAIN_FACTOR_2);

    /* Enable OPA */
    OPA_Enable(OPA1);

    OPA_Enable(OPA2);
}

void ADC_Init(void)
{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ADC_Config_T  adcConfig;

    /* RCM Enable*/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A);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ADC);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4;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N;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PU;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 ADC Configuration */
    ADC_Reset();
    ADC_ConfigStructInit(&adcConfig);
    /* Set resolution*/
    adcConfig.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Set dataAlign*/
    adcConfig.dataAlign  = ADC_DATA_ALIGN_RIGHT;
    /* Set scanDir*/
    adcConfig.scanDir    = ADC_SCAN_DIR_UPWARD;
    /* Set convMode continous*/
    adcConfig.convMode   = ADC_CONVERSION_CONTINUOUS;
    /* Set extTrigConv*/
    adcConfig.extTrigConv1  = ADC_EXT_TRIG_CONV_TRG0;
    /* Set TrigEdge*/
    adcConfig.extTrigEdge1    = ADC_EXT_TRIG_EDGE_NONE;

    ADC_Config(&adcConfig);
    ADC_ConfigChannel(ADC_CHANNEL_2, ADC_SAMPLE_TIME_239_5);
    /* Enable Interrupt*/
    ADC_EnableInterrupt(ADC_INT_CS);

    NVIC_EnableIRQRequest(ADC_COMP_IRQn, 2);

    /* Calibration*/
    ADC_ReadCalibrationFactor();
    /* Enable ADC*/
    ADC_Enable();
}

void ADC_Isr(void)
{
    uint32_t adcData = 0;
    uint32_t voltage = 0;

    if (ADC_ReadIntFlag(ADC_INT_FLAG_CS) == SET)
    {
        ADC_ClearIntFlag(ADC_INT_FLAG_CS);
        /* Read ADC Conversion value */
        adcData = ADC_ReadConversionValue();
        /*  voltage(mV) =  adcData * (3300mV / 4095) */
        voltage = (adcData * 3300) / 4095;
        /* output to serial port */
        printf("OPA2 output voltage : %d mV\r\n", voltage);
    }

    APM_MINI_LEDToggle(LED2);
    APM_MINI_DelayMs(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