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一文带你了解verilog基础语法

楼主(2023-11-30):
虽说verilog很简单,简单到always..if..else走天下。
但是也会有不知道怎么写代码的尴尬场景。代码也写了不少了,回过头来,再来继续学习Verilog,整理再出发!
大概思路:基础语法——高级语法——Verilog题目——典型电路——常用模块——项目中可移植的代码模块。
一、Verilog HDL简介
HDL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硬件描述语言。
VHDL or Verilog ?
毫无疑问,新手选Verilog就对了,原因一是对新手友好,有过C语言底子的很快就能上手;原因二是现目前公司基本使用Verilog。
鉴于Verilog 1995标准有些地方比较拉跨,目前基本采用2001标准。
学习Verilog的基本都是FPGA/IC前端预备军,其他就不再赘述了。

二、Verilog模型
Verilog模型可以是实际电路不同级别的抽象。这些抽象的级别和它们对应的模型类型共有以下五种:
1) 系统级(system)
2) 算法级(algorithmic)
3) RTL级(RegisterTransferLevel):
4) 门级(gate-level):
5) 开关级(switch-level)
目前,用门级和RTL级抽象描述的Verilog HDL模块可以用综合器转换成标准的逻辑网表;用算法级描述的Verilog HDL模块,只有部分综合器能把它转换成标准的逻辑网表;而用系统级描述的模块,目前尚未有综合器能把它转换成标准的逻辑网表,往往只用于系统仿真。
其实不用纠结这么多,我们设计基本是行为RTL级,初学时也不必纠结什么电路,只要功能运行正常就OK。大佬都说“看到代码背后的电路”,初期真是强人锁男。待到一定程度后,再来研究代码优化,电路优化。
Verilog模块
Verilog的基本设计单元是“模块”。一个模块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描述接口,另一部分描述逻辑功能,即定义输入是如何影响输出的。
下面举例说明:

基础-1
可以看到模块由关键字module....endmodule 确定。
module 模块名(接口信号);
//信号声明
//功能描述
endmodule
要求: 1. 模块名具有意义;2. 一个.v文件只有一个模块。

Verilog数据类型
虽然平时我们好像就用到reg/wire ,但其实verilog数据类型有多达19种。
了解常用的4种就好:reg、wire、parameter、integer。
4.1常量
  • 数字 : <位宽><类型><数字> 如: 8’b1100_0010
  • X和Z值 : X:不定值;Z:高阻 (同也可用?表示)
  • 负数 : 如:-8’d5 ,减号在最前面。
4.2参数型
Verilog模块中可使用parameter来定义一个标识符来代表一个常量。
parameter SIZE = 15;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localparam 和 define ,它们都是定义一个标识符来代表一个常量。区别如下:
作用域常用方式语法
define宏定义整个工程;可跨文件、跨模块全局定义,宏定义单独写一个文件.v`include “para.v”`define SIZE 15
parameterparameter声明所在的模块内部跨模块传递参数parameter SIZE = 15;
localparam模块内部内部状态机定义localparam SIZE = 15;
4.3变量4.3.1 wire型
①线网型,输入输出信号默认为wire型,同时输入信号只能是wire型。
②模块间端口连接,信号都定义为wire型,即进行电路连线。
③wire信号定义: wire [7:0] a;
④wire信号赋值:只能使用assign进行连续赋值(阻塞赋值 “=”):
assign a = b & c;
4.3.2 reg型
①寄存器是数据储存单元的抽象。寄存器数据类型的关键字是reg。但reg型不一定综合成寄存器,具体还要看设计电路。
②always块中的变量必须定义为reg型,使用非阻塞赋值“<=”。
③reg型数据定义: reg [7:0] a;
④reg型数据可以赋正值,也可以赋负值。但当一个reg型数据是一个表达式中的操作数时,它的值被当作是无符号值,即正值。
⑤reg型数据的缺省值为不定值X。
4.3.3 memory型
Verilog HDL通过对reg型变量建立数组来对存储器建模,可以描述RAM型存储器,ROM存储器和reg文件。数组中的每一个单元通过一个数组索引进行寻址。
verilog2001支持多维数组。
memory型数据是通过扩展reg型数据的地址范围来生成的。其格式如下:
reg [n-1:0] 存储器名[m-1:0];
如:reg [7:0] mem_a[255:0];
这个例子定义了一个名为mema的存储器,该存储器有256个8位的存储器。该存储器的地址范围是0到255。注意:对存储器进行地址索引的表达式必须是常数表达式。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下面这两种定义的区别:
reg [n-1:0] rega; //一个n位的寄存器
reg mem_a [n-1:0]; //一个由n个1位寄存器构成的存储器组
一个n位的寄存器可以在一条赋值语句里进行赋值,而一个完整的存储器则不行。见下例:
rega =0; //合法赋值语句
mem_a =0; //非法赋值语句
运算符
Verilog HDL语言的运算符范围很广,其运算符按其功能可分为以下几类:
1) 算术运算符(+,-,×,/,%)
2) 赋值运算符(=,<=)
3) 关系运算符(>,<,>=,<=)
4) 逻辑运算符(&&,||,!)
5) 条件运算符(?:)
6) 位运算符(~,|,^,&,^~)
7) 移位运算符(<<,>>)
8) 拼接运算符({ })
9) 其它
在Verilog HDL语言中运算符所带的操作数是不同的,按其所带操作数的个数运算符可分为三种:
1) 单目运算符(unary operator):可以带一个操作数,操作数放在运算符的右边。
2) 二目运算符(binary operator):可以带二个操作数,操作数放在运算符的两边。
3) 三目运算符(ternary operator):可以带三个操作,这三个操作数用三目运算符分隔开。
见下例:
clock = ~clock; // ~是一个单目取反运算符, clock是操作数。c = a | b; // 是一个二目按位或运算符, a 和 b是操作数。r = s ? t : u; // ?: 是一个三目条件运算符, s,t,u是操作数。
优先级:单独运算符优先级最高;不需要刻意去背,书写时使用()便于阅读。
赋值语句和块语句6.1赋值语句
在Verilog HDL语言中,信号有两种赋值方式:
(1)非阻塞(Non_Blocking)赋值方式( 如 b <= a; )
1) 块结束后才完成赋值操作。
2) b的值并不是立刻就改变的。
3) 这是一种比较常用的赋值方法。(特别在编写可综合模块时)
(2)阻塞(Blocking)赋值方式( 如 b = a; )
1) 赋值语句执行完后,块才结束。
2) b的值在赋值语句执行完后立刻就改变的。
3) 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设计时,遵循以下规则:
  • always块中使用非阻塞赋值
  • assign使用阻塞赋值
6.2块语句
顺序块: (顺序执行)
begin语句1;语句2;...end

并行块: (同时执行)
fork语句1;语句2;...end

注:begin/fork后可以加 “:块名”
条件语句和循环语句
基本同C语言,较容易理解,不多介绍
条件语句
if..else (可嵌套)
if(条件)语句1;else语句2;
case
case(变量)情况1: 语句1;情况2: 语句2;endcase
循环语句
integer i;for(i=0;i<10;i=i+1)a        <=        i;

八、结构说明语句
Verilog语言中的任何过程模块都从属于以下四种结构的说明语句。
1) initial说明语句
2) always说明语句
3) task说明语句
4) function说明语句
这里只介绍always:
always语句在仿真过程中是不断重复执行的。
其声明格式如下:
always <时序控制> <语句>
always 的时间控制可以是沿触发也可以是电平触发的,可以单个信号也可以多个信号,中间需要用关键字 or 连接。
always @(posedge clock or posedge reset) //由两个沿触发的时序逻辑
begin
……
end
//组合逻辑直接使用*代替敏感点平,避免遗漏
always @(*) //由多个电平触发的组合逻辑
begin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