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ULN2003A 芯片丝印识别

楼主(2023-11-30):
采购人员买到一批TI的uln2003a 芯片,使用过程中有发现烧坏的问题,电路板量产的产品以前没有发生类似的问题, 观察其丝印感觉后有些不同,上面没有TI的图标形状**, 仅有TI字符丝印,有些怀疑此TI非我们认知的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s),而是其他一个TI。 还是TI丝印确实有两种形式,或TI不合格产品被打磨后重新丝印了。问了一圈无法直接确认,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没有TI的图标形状**

没有TI的图标形状**

楼主:
一般TI的芯片,例如2003都有图标**的

一般TI的芯片有图标**的

一般TI的芯片有图标**的

楼主:
图标**标识

网友A:
你这丝印是背面的吧?没见过在背面打型号的。

网友B:
芯片正面没有丝印字符吗?

楼主:
这个是正面的丝印,销售商说TI最近新生产的2003换这个新的丝印了??

网友C:
这个丝印上面连TI的**都没有,货看起来不正又带划痕,ULN2003A正常价格现在要0.42一片,建议老哥换一家销售商买点样品测试

网友D:
楼主这个多半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E:
TI的应该都有那个**标志的,反而是直接写TI的比较少,但是凭借丝印确实无法直接认证芯片的好坏,来源渠道更重要一点。

网友F:
看一下芯片正面的丝印内容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