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中断

楼主(2023-11-30):
我想问一下,优先级相同的两个中断能相互打断吗?如果有,是否会出现两中中断一直相互打断,最后使得中断堆栈溢出?

网友A:
优先级都相同了,为啥会打架呢?

就是一个中断执行的时候不会被另一个中断打断吗?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打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都相同了,为啥会打架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看看还有没有大神有其他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看看还有没有大神有其他回复

不会被打断,我用的这个片子没有设置中断优先级的寄存器,刚查了数据手册,中断运行的过程中会先关掉总中断使能,退出前会打开,所以运行中断服务程序过程中不会被其他打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被打断,我用的这个片子没有设置中断优先级的寄存器,刚查了数据手册,中断运行的过程中会先关掉总中 ...

这个方法虽然笨了点,不过蛮好的,不懂中断优先级的都能搞定

网友B:
这种没有硬件优先级的,一个中断入口的,自己在软件里,让优先级高的排前面,低的排后面,同时发生就按软件来了.

中断里可以
while(T0IF || T1IF)     // 此判断可不要
{
    if(T0IF)
    {
        ;T0中断应用程序
        T0IF = 0;
    }
    if(T1IF)
    {
        ;T1中断应用程序
        T1IF = 0;
    }
}

网友C:
低端的PIC芯片中断没有优先级,高端的有; 同一优先级级别的中断当然不会让它们互相拆台,同归于尽,设计者没那么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