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停止后再启动,为什么电机会先反转一下

楼主(2023-11-30):
有感,测试1600ms正转停止在正转 出现电机反转后再正转

@xch :看波形也是反转了
xch
有可能是错觉。视觉惯性障碍引起的

网友A:
控制逻辑有bug

楼主:
就算是手动快速启停启停启 也会有启动时会反转一下,这个可能跟反电动势有关

网友B:
应该是上电时转子磁场与线圈磁场对齐的缘故吧

网友C:
刚开始的转子起始定位吧?那不算反转。

网友D:
先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进行运动,你看的的是反转,不准确,而且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的转子起始定位吧?那不算反转。

请问怎么实现 快速正反转摆动呢,如300ms内实现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进行运动,你看的的是反转,不准确,而且也不一定 ...

请问怎么实现 快速正反转摆动呢,如300ms内实现正反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实现 快速正反转摆动呢,如300ms内实现正反转

先刹车,然后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刹车,然后再启动。

试过用刹车停,然后再启动, 也试过不停止直接切换标志正反转,效果都不理想,可以加微信交流下吗ice2739217895

网友E:
线圈上有电动势

网友F:
控制代码发上来大家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