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L1306小练--WWDT0和WWDT1的区别

楼主(2023-11-30):
器件可以有 1 个或 2 个 WWDT 实例。一个 WWDT0 违例生成一个 BOOTRST,这个 BOOTRST 会复位外设和 CPU 状态,也会使引导配置例程 (BCR) 运行。一个WWDT1 违例生成一个 SYSRST,这个 SYSRST 会复位外设和 CPU 状态,但不会触发 BCR 的执行。因此,WWDT1 非常适合从因为软件执行而导致的执行停顿中恢复,而 WWDT0 则非常适合捕获较大的问题,例如损坏的修整值,但代价是复位时间更长。

网友A(2024-02-21):
WWDT0和WWDT1都是微控制器中的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啊,应该没啥区别吧

网友B:
WWDT0通常用于普通的看门狗定时器功能,用于监视程序的运行状态

网友C:
一般来说,WWDT0可以防止程序出现死循环或其他异常情况导致系统崩溃

网友D:
在一些微控制器中,WWDT1可能具有更多的功能和配置选项,更加灵活吧

网友E:
WWDT1有更灵活的定时器设置、更多的中断触发选项等。

网友F:
这是不是就跟ST的那种窗口看门狗,和独立看门狗这种关系啊?

网友G:
没玩过,感觉就用WWDT0应该就行吧

网友H:
一般就复位就行了,这种保证程序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I:
楼主说的复位时间更长,这时间能设置吗?

网友J:
原来WWDT1是更加灵活的啊,那还是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