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打开GD32F4xx Firmware Library下的例程,keil无法识别器件

楼主(2023-11-30):
例程下载自官网GD32F4xx Firmware Library,已经安装了device pack,但是打开library里的例程,仍然提示没有安装库。而且打开设备选型,里面也没有gigadevice的芯片。但是如果新建工程,却又可以选择giga device的芯片。

网友A:
应该是例程用的Keil版本和你用的版本不一样。

网友B:
似乎还要装 AddOn 补丁。

网友C:
你是不是用 Keil 5  打开 keil 4 的例程

网友D:
需要安装addon补丁,找到keil pack

网友E:
安装 AddOn 补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