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双备份策略STM32H7固件升级策略

楼主(2023-11-30):
在实施固件升级时,选择适当的策略对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分享在STM32H7上实施固件升级的策略

. 双备份策略:
双备份是一种常见的固件升级策略,通常涉及将新固件加载到备份区域,然后通过软件触发切换。在STM32H7中,这可以通过FLASH_CR寄存器和FLASH_KEY进行实现。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 擦除备份区域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Struct, &PageError);

// 写入新固件到备份区域
HAL_FLASH_Program(TYPEPROGRAM_WORD, destination_address, source_data);

// 锁定 Flash
HAL_FLASH_Lock();
HAL_FLASH_OB_Lock();

// 切换到备份区域
HAL_FLASH_OB_RDP_LevelConfig(OB_RDP_LEVEL_1);
NVIC_SystemReset();

网友A(2024-08-16):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B: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C: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D: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E: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F: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G: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H: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I: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J: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