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增量升级策略 STM32H7固件升级策略

楼主(2023-11-30):
增量升级策略:
增量升级通过仅升级更改的部分来减少数据传输。这对于大型固件的快速更新很有用。可以使用校验和或哈希算法来验证增量数据的完整性。
// 校验和计算和验证
if (calculateChecksum(update_data) == received_checksum) {
    // 升级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Program(TYPEPROGRAM_WORD, destination_address, update_data);
    HAL_FLASH_Lock();
}

网友A(2024-08-16):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B: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C: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D: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E: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F: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G: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H: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I: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J: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