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在升级时,禁用中断以防止中断影响升级过程。

楼主(2023-11-30):
中断和升级的冲突:
在升级时,禁用中断以防止中断影响升级过程。
  1. __disable_irq();
  2. // 升级逻辑
  3. __enable_irq();

网友A(2024-08-16):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B: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C: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D: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

网友E: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F: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G: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H:
需要更大的齐纳二极管来承受能量

网友I:
就导通接地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