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升级过程中的复位问题

楼主(2023-11-30):
升级过程中的复位问题:在升级完成后,执行系统复位以确保新固件得以加载。

NVIC_SystemReset();

这个代码是添加在哪里的?

网友A(2024-08-21):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B: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C: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D: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E: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F: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G: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H: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

网友I: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J: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