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备份区域的擦除问题

楼主(2023-11-30):
备份区域的擦除问题:在使用双备份策略时,擦除备份区域可能会引发问题。可在擦除之前检查备份区域是否已被擦除。

if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Struct, &PageError) != HAL_OK) {
    // 处理擦除错误
}

网友A(2024-08-21):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B:
影响控制IC

网友C: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D: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E: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F: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G: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H: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I: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

网友J: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