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从F1移植到F4该如何操作啊?

楼主(2023-11-30):
把HAL库直接换了,然后改芯片类型,行不行?

网友A:
cube先生成基本配置在此基础上再移植

网友B:
那肯定不行啊,这俩内核都不一样

网友C:
直接cubemx配置生成一个工程多好啊

网友D:
不行,不能这么改的,这么改程序都运行不起来

网友E:
你用HAL写的F1?

网友F:
好像这俩移植官方是有手册的,移植手册,你可以看看

网友G:
主要看你F1都用了啥功能,要是没有啥复杂功能,其实改改名字和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H:
记得之前移植的时候,是改内核,还芯片外设名称,然后又改主频之类的,时序

网友I:
改的很多的,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改类型就行的话,那移植可太简单了

网友J:
从F1到F4的移植,需要先搞个基础的F4工程,然后把F1的外设,给F4移植过去,然后F1的应用复制到F4上就行了

网友K:
简单的,直接移植就行,但不能按照改类型的方式实现移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