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L1306小练--系统默认的时钟配置

楼主(2023-11-30):
器件的默认运行配置提供基本功能,无需修改即可适用于许多应用。

当外部电源(VDD 和 VSS)达到 1.62V 时,MSPM0Lxx 器件上电并释放复位,以执行应用代码。当释放应用代码用于执行时,器件处于 RUN 模式,MCLK 源自内部 SYSOSC,频率为 32MHz。CPUCLK 和 ULPCLK 也是 32MHz,源自 MCLK。LFCLK 自动启动,源自内部 LFOSC。在具有默认配置的 RUN 模式下,所有外设均可启用。DMA 和 CRC 等外设以 MCLK 速率直接通过 MCLK 运行。其他外设(如计时器和串行接口)可根据其外设时钟选择,通过 32MHz 总线时钟或 32kHz 低频时钟 (LFCLK) 运行。

可通过进入 SLEEP、STOP、STANDBY 或 SHUTDOWN 模式来降低功耗。默认情况下,这些模式的运行如下:

• 在 SLEEP 模式下,CPUCLK 被禁用,但包括 DMA 在内的所有外设继续按照配置以 32MHz 或 32kHz 的频率运行。此电源模式非常适合使用 PD1 外设的情况,并且具有尽可能低的唤醒延迟比具有极低功耗更重要。
• 在 STOP 模式(默认为 STOP0)下,PD1 外设的 MCLK 源被禁用,PD1 外设被禁用并处于保留模式(不可使用)。默认 STOP 模式非常适合电源优化很重要但需要 ADC、OPA、 或频率高于 32kHz 的时钟的情况。
    – 默认情况下,SYSOSC 将继续以 32MHz 的频率运行,但 MCLK 树将以 4MHz (SYSOSC/8) 的频率运行,处于运行状态的 PD0 外设的总线时钟 (ULPCLK) 将从             32MHz 更改为 4MHz。
    – 配置为通过 LFCLK 运行的 PD0 外设继续以 32kHz 的频率运行。
    – 所有 OPA 模式均可使用
    – ADC 的 SYSOSC 将始终以 32MHz 的频率进行采样
• 在 STANDBY 模式(默认为 STANDBY0)下,源自 LFCLK 的 MCLK 树以 32kHz 的频率运行,SYSOSC 被禁用。通过总线时钟运行的 PD0 外设更改为 32kHz。通过 LFCLK 运行的 PD0 外设以 32kHz 的频率继续运行,没有变化。

网友A:
第一次用时系统时钟的配置都找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