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60芯片有用过的吗?

楼主(2023-11-30):
有没有方案或者现成模块啊?

网友A(2024-08-21):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B: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C: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D: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E: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F: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G: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H: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I: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J: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