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t6下载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23-11-30):
必须接仿真器才能运行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没遇到过,可能是你的boot接错了?

网友B:
直接看看你的硬件电路设计吧,可能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你的boot接成调试模式了,导致断电重启之后,程序丢失?

网友D:
这种问题简单的很,大部分是程序下错位置了

网友E:
是不是可能你程序本身就是有时序问题?

网友F:
一般芯片供电不稳也容易这样,仿真器可以供电,实现MCU正确运行

网友G:
也不是必须吧,估计是你的硬件电路设计还是有问题,才会这样

网友H:
换块板子也是这样吗?感觉是你板子问题呢

网友I:
你的仿真器用的是啥仿真器啊?jlink还是STlink?是给板子供电了么

网友J:
你把仿真器的电源输出部分与目标板断开,看看还能烧录程序和让目标板正确运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