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可以使用RTOS提供的信号量、互斥体等同步机制来管理共享资源?

楼主(2023-11-30):
资源管理和同步机制:
使用RTOS提供的信号量、互斥体等同步机制来管理共享资源。这有助于防止数据竞争和确保多任务间的安全通信。

  1. osSemaphoreId sem_id;
  2. osSemaphoreDef(sem);
  3. sem_id = osSemaphoreCreate(osSemaphore(sem), 1);

有助于防止数据竞争吗?

网友A:
对啊 ,加锁是为了防止数据被篡改

网友B:
一般不都是要加互斥锁的么

网友C:
这种是防止一个进程没处理完数据,被下一个进程改了数据,就麻烦了

网友D:
这就是OS的最终意义啊

网友E:
对的,就是这么个方式实现的数据共享和管理

网友F:
加互斥锁一般是为了实现对共享资源的互斥访问,以避免并发访问导致的数据竞争和不一致性。

网友G:
多个任务或线程同时对共享资源进行读写操作,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

网友H:
线程同时对共享资源进行写操作,可能导致数据的损坏或丢失。

网友I:
一般来说多个任务或线程相互等待对方释放资源,导致系统无法继续执行。这是死锁,要是有互斥锁就能大大避免这种现象

网友J:
互斥锁是一种同步机制,它可以确保在任意时刻只有一个任务或线程可以访问共享资源。当一个任务或线程获得了互斥锁后,其他任务或线程需要等待该锁释放才能继续访问共享资源。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竞态条件、数据损坏和死锁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