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堆栈大小和堆栈溢出检测

楼主(2023-11-30):
为每个任务分配适当的堆栈大小,以避免堆栈溢出。RTOS通常提供堆栈溢出检测工具,确保任务的堆栈足够大。

osThreadDef(Task3, Task3_Entry, osPriorityNormal, 0, 256);

网友A:
在什么情况下调用这个呢 还是一致开着这个线程?

网友B:
这个会不会相对的占用cpu啊 需要调整他的优先级吗

网友C:
这个任务分配的堆栈难道不是临时配置的吗

网友D:
检测到溢出之后的处理机制是什么

网友E:
这个就必须要进行不停的查询了

网友F:
这里的堆栈就是在我们配置的时候分配的总的堆栈的大小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