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能分享下LIB库的使用经验嘛?

楼主(2023-11-30):
生成lib后头文件不能删,源文件可以删掉吗?

网友A:
可以的,但以后想改lib就不行了

网友B:
删了干啥?耽误使用吗?

网友C:
没必要删除源文件啊

网友D:
建议就是都留着呗,以后可以用得到的

网友E:
你是源文件生成了lib,然后源文件就不要了?

网友F:
对啊,生成的lib文件删了不是白生成了么

网友G:
直接都留着吧,都是有用的,而且以后想改lib内容,可以用源文件来改

网友H:
Lib是你封装好的库,是源文件生成的lib,都要留着啊

网友I:
你要是不想让客户改lib,删了源文件也是可以的

网友J:
没问题,删了是可以的,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