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定时器的合理使用

楼主(2023-11-30):
使用RTOS提供的定时器机制,避免在任务中使用忙等待或长时间的延时。这有助于提高系统的实时性。
osTimerDef(Timer1, Timer1_Callback);
osTimerId timer_id = osTimerCreate(osTimer(Timer1), osTimerPeriodic, NULL);

网友A:
系统的定时器功能和我们自行配置的定时器功能差别是什么呢

网友B:
这个是系统自带的一个功能吗  有没有函数的相关说明

网友C:
实际上也是在调用单片机自己的定时器吧

网友D:
为什么不使用中断功能呢 这样不是更好吗

网友E:
既然已经开启了定时器功能 那就不需要在进行等待了吧

网友F:
本身如果不使用系统的这个功能的话 普通的定时器是不是也具备这个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