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dspic33 怎么C语言编程

楼主(2023-11-30):
dsPIC33汇编指令

最近在看从Microchip官网上下载的电机控制代码,其中一部分是汇编代码:

.include "general.inc"

; External references

.include "MeasCurr.inc"

.include "Park.inc"

.global   _MeasCompCurr

.global   MeasCompCurr

_MeasCompCurr:

MeasCompCurr:

;; CorrADC1 = ADCBUF1 - Offseta

;; qIa = qKa * CorrADC1

mov.w     _ADC1BUF1,w0

sub.w     _MeasCurrParm+ADC_Offseta,WREG ; w0 = ADC - Offset

mov.w     w0,w5

mov.w     _MeasCurrParm+ADC_qKa,w4

mpy       w4*w5,A

sac       A,#0,w4

mov.w     w4,_ParkParm+Park_qIa

;; CorrADC2 = ADCBUF2 - iOffsetb

;; qIb = qKb * CorrADC2

mov.w     _ADC1BUF2,w0

sub.w     _MeasCurrParm+ADC_Offsetb,WREG ; w0 = ADC - Offset

mov.w     w0,w5

mov.w     _MeasCurrParm+ADC_qKb,w4

mpy       w4*w5,A

sac       A,#0,w4

mov.w     w4,_ParkParm+Park_qIb

return

.global   _InitMeasCompCurr

.global   InitMeasCompCurr

_InitMeasCompCurr:

InitMeasCompCurr:

mov.w     w0,_MeasCurrParm+ADC_Offseta

mov.w     w1,_MeasCurrParm+ADC_Offsetb

return

.end

上面代码中关于MOV.W  SUB.W等指令在指令集详解部分没有找到相关的描述,里面只有MOV.B /MOV  /SUB等指令描述。不知道有何区别。

求指点或给出相关的文档链接地址。

网友A(2024-02-02):
这段汇编语言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B:
真的看不懂汇编语言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直接咨询一下技术支持

网友C:
在c代码中穿插了这么一段汇编语言吗?

网友D:
是不是得结合上下问来确定它的功能啊

网友E:
其实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去重新编写程序 不用在意原来是如何如何的

网友F:
这个是不是不用更改啊

网友G:
看不懂的就直接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