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跟普通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3-11-30):
支持浮点运算的单片机可以代替DSP使用吗?

网友A:
不可以啊,DSP不仅仅是浮点运算这么简单的

网友B:
不能完全替代,但是做一些数据处理,也是完全够用了

网友C:
现在不是有些MCU都包含了DSP的部分功能了么

网友D:
看你干啥呗,要是就像处理浮点运算的话,是可以替代DSP了

网友E:
DSP做数据处理,音视频处理比MCU效果要好很多

网友F:
得看你的需求,要是需求和DSP功能重合了,应该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G:
我觉得做数据处理还是DSP好用一些

网友H:
一般是不能完全代替,但是你要是就单独用MCU的功能,是可以

网友I:
不复杂的话,完全可以直接用MCU做,不需要DS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