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DMA的最佳应用

楼主(2023-11-30):
使用DMA(直接存储器访问)可以减轻CPU负担,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在配置DMA时,确保正确设置数据传输方向、缓冲区地址和传输量。

// SPI使用DMA配置示例
__HAL_SPI_ENABLE(&hspi);
__HAL_SPI_ENABLE_IT(&hspi, SPI_IT_RXNE);

// 启动DMA传输
HAL_SPI_Transmit_DMA(&hspi, tx_buffer, buffer_size);

网友A:
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dma会造成资源浪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dma会造成资源浪费吗

应该不会吧  dma并不会额外占用资源

网友B:
我们在跑系统的时候还需要使用dma吗

网友C:
没有什么最佳的说法 使用的话就能减轻cpu的负担

网友D:
在配置dma的时候 一定需要指定地址吗

网友E:
但是有时候dma不太容易调试成功

网友F:
基本上所有的功能都可以使用dm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