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硬件流控制

楼主(2023-11-30):
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使用硬件流控制以避免数据丢失。这对于高速通信接口来说尤为重要,可以通过配置硬件流控制引脚或使用相应的外设控制寄存器来实现。

4. 中断优化:

在使用中断时,合理配置中断优先级以确保紧急事件的及时响应。避免在中断服务例程中进行复杂的计算或长时间的数据处理,以防止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5. 信号完整性:

确保通信线路的信号完整性,特别是在高速通信接口中。使用适当的阻抗匹配、电源滤波和屏蔽措施,以降低信号干扰和误差率。

以上是一些建议,具体的优化策略可能因项目需求和硬件配置而有所不同。

网友A:
硬件流控制和软件流控制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B:
在断电的情况下硬件流数据会丢失吗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做信号的完整性呢

网友D:
一般来说如果通讯速度比较低的话 对抗干扰的要求是不是就低一点啊

网友E:
哪些功能的引脚具有硬件流控制功能呢

网友F:
硬件流控制-串口通讯流控制 我们在串行通讯处理中,常常看到RTS/CTS和XON/XOFF这两个选项,这就是两个流控制的选项,目前流控制主要应用于调制解调器的数据通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