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00系列的程序可以直接下载到103上使用吗?

楼主(2023-11-30):
还是需要移植啊

网友A:
应该可以直接烧录吧

网友B:
一般是要移植,比较容易成功一些

网友C:
这俩内核一样,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D:
看你有没有啥特殊的,2个MCU有差异,但要是通用功能,估计没啥问题

网友E:
没这么试过啊,你稍微改改估计也行吧,不费劲

网友F:
这个100系列的MCU是不是和F103差一些功能的啊

网友G:
如果要是功能很简单,估计是可以直接烧录到F103上

网友H:
我觉得不太行,但是楼主可以试试,先烧录试试

网友I:
估计需要改个启动文件啥的,它俩启动文件肯定不一样

网友J:
移植一下吧,很简单的,改改启动文件,改改外设名称啥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