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矩阵键盘能否判断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的情况啊?

楼主(2023-11-30):
键盘是用什么方案实现的啊

网友A:
可以用外部触发的方式实现啊

网友B:
你这键盘是用啥方案呗,有专用的键盘芯片,也有电路搭建的矩阵键盘的

网友C:
得看你需求,看你电路怎么设计的才行

网友D:
直接网上找几个开源的矩阵键盘就知道怎么个逻辑了

网友E:
一般多个按键同时按下,电平状态是不对的

网友F:
多个按键检测呗,肯定是有电平检测的,到时候冲突了就知道按键是同时按下了

网友G:
可以用集成的键盘按键的,能判断出

网友H:
我记得沁恒好像有个键盘的方案,能支持矩阵键盘的,你去官网找找看吧

网友I:
矩阵键盘的话,一般电路设计就能实现多按键检测的啊,就是不一样的电平状态的

网友J:
可以用IO扩展方式实现,也可以使用键盘矩阵+MCU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