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帮助确保STM32芯片的安全启动流程。

楼主(2023-11-30):
实现在STM32中的安全启动流程涉及到许多方面,包括引导加载程序(Bootloader)的安全性、固件签名、安全存储等。以下是一些建议和技术分享,帮助确保STM32芯片的安全启动流程。

引导程序签名: 在加载新固件之前,引导加载程序可以验证固件的签名,确保它是由信任的实体签名过的。这可以通过使用公共/私有密钥对进行数字签名,并在引导加载程序中集成验证逻辑来实现。

双备份与回滚防护: 通过使用双备份技术,确保始终有一个备份的引导程序可用。防止固件版本回滚攻击,确保只有最新版本的固件被加载。

数字签名: 通过使用数字签名来验证固件更新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在进行固件更新之前,验证签名确保只有受信任的固件可以被加载。

安全的通信通道: 如果通过网络或其他通信通道进行固件更新,确保通信通道是安全的,可能需要使用加密通信(如TLS/SSL)来防止中间人攻击。

安全密钥存储: 对于安全启动,存储加密密钥和其他敏感信息时需要特别小心。使用芯片上的安全存储区域(如TrustZone、Secure Storage)来存储密钥。

硬件随机数生成器: 使用硬件随机数生成器(True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 TRNG)来生成高质量的随机数,以增强密钥的安全性。

时钟安全性: 在启动流程中确保时钟的安全性,防范时钟攻击。使用硬件提供的时钟控制和监视功能。

JTAG安全: 禁用或安全配置JTAG接口,以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攻击。可以通过硬件配置或者STM32的Option Bytes进行设置。

系统状态监控: 在整个启动过程中,实时监控系统状态。检测异常状态,并在需要时触发相应的反馈机制,如紧急复位。

符合安全标准: 如果应用需要符合特定的安全标准和认证,确保在设计和实现中满足相应的要求。
以上只是一些建议,具体实现可能因项目需求和STM32芯片型号而有所不同。在设计安全启动流程时,请仔细阅读STM32系列芯片的技术文档和安全性手册,以确保系统满足特定的安全性需求。

网友A(2024-08-21):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B: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C: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D: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E: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F: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G: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H: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I: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J: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