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下载程序时,有外部供电时下载失败

楼主(2023-11-30):
移除外部供电后就可以成功下载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说明你双电源供电了,让整体不稳定了

网友B:
可能是你的STlink有检测电源的引脚?

网友C:
对的,很多STlink就是这样,就只能单独用STlink供电才行

网友D:
既然你都知道了,就直接STlink单独供电多好

网友E:
可能是因为外部电源让STlink不工作了吧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也是单独STlink供电就好了

网友G:
那就不要用外部电源供电了,烧录的时候用STlink供电就好了

网友H:
能成功下载就好,这个问题不大,拔个电源的操作而已

网友I:
供电这块确实是这样,只能用STlink供电

网友J:
还是乖乖的用单独供电吧,这是STlink要求的

网友K(2024-12-30):
电源冲突或干扰

网友L:
检查目标板和ST-LINK的接地连接。

网友M:
检查外部电源的规格是否与目标板和ST-LINK兼容。

网友N:
检查所有硬件连接是否牢固,包括USB线、调试接口和任何相关的跳线或连接器。

网友O:
检查目标板上的保护电路是否触发

网友P:
可能是接地问题

网友Q:
估计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R:
目标板上的电源管理系统可能在外部电源接入时调整了电压或电流,这可能会干扰ST-LINK的正常工作。

网友S:
软件或驱动程序的错误可能导致与外部电源相关的下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