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M32定时器触发ADC采集数据发送到上位机

楼主(2023-11-30):
实现定时器触发ADC采集数据发送到上位机进行画图

我设置了一个六字节的DMA缓存区,用于存储ADC采集到的数据,然后通过DMA传输到串口发送,采样频率为1Khz,我设置了定时器0.001s一次更新中断,定时器中断函数中采集数据,然后进行串口DMA请求,但不知道进行中断服务函数时定时器会不会继续产生更新中断,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逻辑清晰一点的设计想法

网友A:
这个论坛垃圾水贴太多了。这种真正咨询帖反而被淹没了。

你其实可以定时触发ADC,转换结果由DMA来搬运到内存,在该DMA传输完成完成中断里再启动另一DMA将数据从内存搬到UART DR去发送。

网友B:
如果需要转换的比较多的话 六个字节的缓冲会不会不够用啊

网友C:
启动了多少个功能 就可以有多少个dma是吗

网友D:
如果外部信号变化 的话  是不是需要灵活设置采样频率  这样就需要更改定时器的触发周期了吧

网友E:
定时器更新中断是要更新哪个功能的中断啊

网友F:
如果跑系统的话 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是吗

网友G:
采样频率和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有没有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