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半双工的串口io应该配置成什么模式啊?

楼主(2023-11-30):
上拉可以吗

网友A:
串口一般不都是全双工的么

网友B:
你可以配置成上拉试试,也许是可以的

网友C:
我觉得直接用cubemx配置一下更好,直接就告诉你配置什么模式了

网友D:
为啥要配置上拉啊?

网友E:
正常配置输入上拉可以的,到时候想用就用了

网友F:
直接看例程呗,串口例程不是有配置IO的模式么

网友G:
一般都是配置输出也行的啊

网友H:
随便,想配置啥都行,到时候肯定也是要根据输入输出功能来改变IO的模式的

网友I:
上拉应该是可以吧

网友J:
直接配置吧,用cubemx配置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