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ADC的采样率怎么算啊?

楼主(2023-11-30):
AD, ADC, dc
看官网的资料,详情页跟手册里面描述的都对不上

网友A:
先说单个模块的。

采样时间+转换时间决定你的最大采样率,其中采样时间可以配置,转换时间是固定的。
当然,这个配置最终要匹配具体应用。

如果双模块就可以做到相当于上面基础上加倍。

网友B:
ADC的采样率是指每秒钟采集样本的次数,计算公式为:采样率(Hz)= ADC时钟频率 /(采样时间 + 转换时间)。

网友C:
ADC的采样率计算公式为:采样率 = ADC时钟频率 / (采样时间 + 转换时间)。

网友D:
采样率是指ADC在单位时间内采集模拟信号的次数。

网友E:
采样周期是指ADC完成一次采样所需的时间。采样周期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

网友F:
采样率越高,采集到的模拟信号的信息就越丰富,但同时也会增加ADC的处理负担和成本。

网友G:
采样时间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而转换时间是固定的,例如12.5个时钟周期。总转换时间 TCONV 可以表示为:TCONV = 采样时间 + 12.5个周期。

网友H:
ADC的采样率是指每秒钟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的次数。计算采样率的公式为:采样率 = 奈奎斯特频率 / 2。奈奎斯特频率是指信号中最高频率分量的频率,它是信号带宽的两倍。

网友I:
实际应用中,采样率通常设置为信号最高频率的2.5~3倍左右,以保证信号的质量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J:
采样频率为:采样频率 = 1 / 14 ≈ 71.4kHz。

网友K:
采样率和你要采样的信号频率有关系,采样率一般要≥2倍信号频率。

网友L:
如果ADC时钟频率为10MHz,采样时间为1微秒,转换时间为2微秒,则采样率为:采样率(Hz)= 10MHz /(1微秒 + 2微秒)= 3.33MHz。

网友M:
在STM32中,ADC时钟频率可以通过设置预分频器和分频器来调整。

网友N:
在STM32中,ADC的采样时间可以通过寄存器进行设置。例如,对于STM32系列中的ADC模块,采样时间可以通过寄存器CR2的SWT_MS和SWT_ST设定,其中SWT_ST用于设定采样时间的开始时间,SWT_MS用于设定采样时间的长度。

网友I:
在实际应用中,为了确保采集到的信号信息足够丰富,采样率通常需要满足奈奎斯特定理 ,即采样率需要大于信号的最高频率的两倍。

网友O:
ADC的采样率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采样率(Fs) = 1 / 采样间隔(Ts)

其中,Fs表示采样率,Ts表示采样间隔。采样间隔是指两次连续采样之间的时间间隔。

网友P:
采样频率是指每秒钟ADC采样的次数,可以通过计算1秒内的采样周期数得到。采样频率的计算公式为:采样频率 = 1 / 采样周期。

网友Q:
ADC的采样率是指每秒转换的次数,通常以Hz为单位表示。

网友R:
ADC的采样率计算公式如下:

采样率 = 1/采样时间

网友S:
ADC的采样率与系统的时钟频率有关,并且ADC的输入时钟也可能影响采样率。

网友T:
样时间是指采样保持时间,转换时间是指ADC转换所需的时间

网友U:
采样频率为:采样频率,=,1,,14,≈,71,4khz。

网友V:
采样率以及你要采样的旌旗灯号频率有干系,采样率一样平常要≥2倍旌旗灯号频率。

网友M:
ADC的采样率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采样率(Hz)= ADC时钟频率 /(采样时间 + 转换时间)。

网友W:
如果一个信号的最高频率为500Hz,那么采样率需要大于1000Hz。

网友X:
在STM32中,可以通过设置预量器和分频器来调节ADC时钟频率。

网友Y:
ADC的采样率可以通过计算采样周期和采样频率得到。

网友Z:
ADC(模数转换器)的采样率是指每秒钟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的次数。采样率的计算方法如下:采样率 = 模拟信号的带宽 × 2

网友AA:
模拟信号的带宽是指模拟信号中包含的最高频率成分。

网友AB:
根据奈奎斯特定理,为了准确地还原模拟信号,采样率应该至少是模拟信号带宽的两倍。

网友AC:
举个例子,如果模拟信号的带宽是10 kHz,那么采样率应该至少是20 kHz。

网友AD:
ADC(模数转换器)的采样率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采样率 = 时钟频率 / 分频系数

网友AE:
时钟频率是ADC芯片的时钟频率,分频系数是ADC芯片的分频系数。

网友AF:
一般来说,ADC芯片的时钟频率是固定的,而分频系数可以通过设置来调整。

网友AG:
较高的采样率可以提高对模拟信号的采样精度,但也会增加数据处理的复杂性和存储需求。

网友AH:
需要注意的是,采样率的选择应该根据具体应用需求和模拟信号的频率特性来确定,以确保采样率能够满足信号重建的要求。

网友AI:
记住是被采样的频率的二倍以上就行了